楼主(2009-12-29):
看了很多设备,很多都有变压器,都是变成低电压,110v,24v,220,是为了安全可靠吗?为何有的次级220V也用变压器,不能直接再拿根零线过来就OK!还有选变压器多大如何计算?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设备,很多都有变压器,都是变成低电压,110v,24v,220,是为了安全可靠吗?为何有的次级220V也用变压器,不能直接再拿根零线过来就OK!还有选变压器多大如何计算?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首先说一下,虽然都是220V,但起到隔离作用。至于数据计算,找本电工手册查查就行。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对控制电路是很有好处的。也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对控制电路是很有好处的,一般人接触上不会和民用220V那样有触电的感觉,用隔离变压器误认为主要是安全,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就是隔离,以减低触电的危险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是不是还有隔离干扰的作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安全

网友G:
隔离变压器在通讯电源中常用,可以有效抑制差模干扰,对于电源质量要求较高得通讯设备来讲是很重要得。

网友H:
安全,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I:
控制变压器主要是降低电压或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安全。

网友J:
那是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K(2010-03-01):
虽然都是220V,但起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