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请问一下高手们。在使用  CALL P 指令执行子程序调用期间,对于主程序里的内容在此时的使用是否有效?
                                   在使用 SRET 后。子程序里正在执行的内容是否跟随此指令就复位了?
                                              还望高手们赐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1、主程序的内容自然有效,否则还控制啥?
2、子程序运行结束,而不是复位,其中是否元件随程序运行结束而复位否?你要查看编程手册中关于子程序使用的注意事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主程序的内容自然有效,否则还控制啥?
2、子程序运行结束,而不是复位,其中是否元件随程序运行结束而复位否?你要查看编程手册中关于子程序使用的注意事项。

Regards
说得好,主程序肯定一直执行,子程序返回后子程序里的元件状态可查看编程手册。呵呵,多看手册,多调试。

楼主:
谢谢高手赐教。  亦感谢高手对我的不对处进行修改。
         如果我在子程序里有一个常开点一直是闭合的去控制Y0和MOV.CMP指令,那在子程序结束后Y0和MOV.CMP能否跟随结束?
         还望讲解一下。 本人为初学,在我看的FX2N手册中没有看到此内容,愿高手不厌其烦。

网友A:
子程序注意事项上有这样一句话:
     在子程序中被置ON的软元件,在程序结束后也被保持……

  因此,在对于这些软元件编程时,或是编写在程序结束后的主程序中进行复位,或是编写在子程序中执行复位和执行OFF的程序。

网友C:
当然有效了,CALL完了,再回来继续执行

网友D(2010-04-14):
Y,M等都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