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30):
先在我们有个测量污水液位的一个问题。自控用的是WINCC6.2,在电脑上显示液位计的数值是:-6.0M,而在液位计表上显示的是
1.5M,我们的液位计是用在负一层上面的。自控调试来的人说我们的已最低-7.5M 作为液位计上的0M.而算出来的。现在我们想把在WINCC上的显示改和液位计显示是一样的。怎么改。请教各位兄弟!!自控PLC是S7-300CPU.液位计用的是西门子一体化的。

网友A:
找到Wincc变量管理器中对应变量,然后修正线性标定中的数值为你们当前需要的数值。

楼主:
一般都是默认的呀。兄弟。能否说具体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默认的呀。兄弟。能否说具体一点

默认的?

将你的Wincc中变量管理器中该变量的设定截图。

网友B:
液位计表上显示的是
1.5M,给PLC的是什么信号?让他们一致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