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节能量运算

楼主(2009-12-30):
一台压料机功率75KW,如串联上一台75KW的变频器,分别求出当变频器设定频率在35HZ、40HZ、45HZ、50HZ时节约电能的节约效率。

希望各位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A:
没有这么计算
如果要计算你的节电率,要看你在不同频率下运行时间的长短,35HZ大概可以节电45%,
你可以运行一定时间,如一天或者一周,两台同样的设备生产同样的产品来计算实际节电率
理论上的具体计算公式我就不告诉你了,比较麻烦很多符号打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