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我这里有一个小型西门子电机,电机上面标注有:6W 2IK6A-C  200/220V  50/60Hz 0.1A,请问各位可以从上面了解到哪些电机数据,在调试变频器的时候需要设置哪些数据,我用的MM440.

网友A:
6W 是功率
2IK6A-C 是型号
200/220V 是额定电压
50/60Hz 是额定频率
0.1A是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下就是我这样设置电机数据可以不:P0304=220,P0305=0.1,P0307=0.006,P0310=50,P0311=1350,还有就是那些功率因数、额定效率、磁化时间、定子电阻、电缆电阻、等电机数据如何设置呢,是让其为工厂默认值吗。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的?

楼主:
是三相的,我遇到个问题就是变频器参数非常多,关于电机的数据(P0004=3)就有很多,就是不知道到底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网友C:
应该可以,其余参数默认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