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我这里有一个MM440变频器,现在我通过面板控制,P700=1,按BOP上I按钮电机运行频率是5Hz,我调节了P1000的数值仍然是5Hz,我现在想让其输出20Hz,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呵呵;频率来源是面板还是模拟输入电压?

楼主:
频率来源是面板,就是只通过面板调节频率。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