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我想监测电动机的电流,用plc,通过FX2N-4AD模块,另外检测转速用高速计数模块,这两个程序怎么写啊?麻烦高手帮帮忙啊,急!!!

网友A:
电机电流能直接被FX2N-4AD接受?这要经过转换才行的

网友B:
FX2N-4AD模块输入信号0--10V。电流4--20MA。不可能直接输入,另程式编写可按编程手册所提供的例来写。

网友C:
具体怎么个转换法啊?

网友A:
市面上有专门买这转换器的,将大电流信号转换成PLC能识别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