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接触器线圈烧毁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过压、铁芯接触面接触不好、线圈绝缘强度不够。

网友B:
还有是线圈电压和实际电压不一样。

网友C:
机械卡滞过载,过压,铁芯接触面接触不好、电气寿命。

网友D:
环境温度过高通风不好引起线圈过热烧毁。

网友E:
铁芯脏,接触器声音大,烧圈常见

网友F:
1、电压过高或高低(尤其过低)
2、铁心表面脏。
3、机械卡阻,动静铁心不能完全接触。
4、操作频率过高等。

网友G:
一般环境中不必考虑损坏原因

网友H:
环境温度高 电压高  接触不好

网友I:
有很多时候用的是节能线圈,有时工作不到24小时就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