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一般给客户推荐变频器的时候,涉及到电梯的时候就推荐高矢量性能的或者电梯专用的,例如富士的VG7系列和LM1S系列,一般不推荐G11S系列,但是今天碰到一个客户做得是电动扶梯的改造,他用了很多的G11S很好,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做过这方面的工程没有。

网友A:
呵呵;电梯与扶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没有注意过,

网友C:
电梯与扶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扶梯的控制应该更简单,没有速度变化要求只要求平稳,没有悬停平层等控制,也不需要加减速的S曲线等等。对装置要求也不严格。

网友E:
楼上说的比较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