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09-12-30):
欧姆龙里的mul(32)的Md一项写的是250 Mr一项写的#1010 R那里写的DM0 机器型号是CPM1A的

请问高手这里的 #1010 具体代表是十(10)      还是一千零十(1010) 如果是是10那怎么写可以变成十进制 这里这个数据掉电保持不

#代表什么意思

这里的250代表的是电位器SR250  这样写是否正确

DM0 DM1 DM2 DM3 是否都可以这样用 掉电保持不

感激不尽

谢谢啊!!!!!!!!1

网友A:
250属于特殊功能的,通常是标志与控制位,使用它作为被乘数,有点怪;

#代表什么,翻书吧

网友B:
数码前加#表示bcd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