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短路??

楼主(2009-12-30):
小弟在工作时遇到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我用一个空气开关控制变频器的电源(即三相电压通过空气开关,输出到变频器的输入端L1,L2,L3),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电机。在合上空开的瞬间,空开和变频器同时冒出火星,同时空开跳闸。现断开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的连线,再次合上空开,出现同样的现象。怀疑是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端的电阻,显示是10几兆欧,输出端电阻无穷大。

个人认为是没有短路,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那种现象呢(试了好几次都这样)?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呵呵
竟然还试了好几次!
我估计你第一次就已经接错了线。电源接到输出端,而马达接到了输入端。
呵呵,只是.....

楼主:
没有接错线,因为最开始是好的,今天又试了一下才出现问题的,是不是整流桥故障?该如何查?

网友B:
找一下变频器的主端子有无P\N端子,将三相电流输入端子分别对P\N端子测量,都有一个正向电阻几k欧,但反向电阻无穷大,模块就是好的,三相输入端子之间电阻无穷大.P/N端子间也无短路.
还有一个机率很小的可能性,即是空开本身故障,出现误跳闸动作,这种现象我碰到过.测量整流模块是好的,再测量 一下三个输出端也不短路,可以换一只空气开关试试.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已经发生开关和变频器已经发生冒火和跳闸在未查清问题前不可贸然再送电,因为那样会扩大故障使设备损失更大。按你说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不是电源线接错的话,一定是变频器内部短路造成的。这类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很容易判断。如测量也未发现问题,为保险起见我建议你按以下步骤做。1、先检查空气开关跳闸后的情况,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可先只送空开。 2、空开送电正常后停电,在空开与变频器3根线之间各串一个100W白炽灯炮,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不接负载。3、送电观察,如果变频器有短路,3个灯泡会明亮,变频器的故障点处会冒烟或有响声,这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因有了灯泡限制了短路电流,最大电流不超过0.4A,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变频器正常,3个灯泡会因变频器充电电流同时闪亮一下后熄灭,变频器的面板会正常显示工作。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如果是5KW以上或几十kw充电的时间会很加长。但区别是无故障时,只是灯亮没有冒火现象。

网友B:
支持楼上的建议和送电检查方法!
我说的可以再送电试试,是在楼主做了基本检检查后,才可以进行的."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端的电阻,显示是10几兆欧,输出端电阻无穷大。"
不知道有无短路,就莽撞送电,是要不得的!
送电时采取相关的安全或限流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D:
真好玩!你再送嘛!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短路了。

网友F:
越试毛病越大最后不好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已经发生开关和变频器已经发生冒火和跳闸在未查清问题前不可贸然再送电,因为那样会扩大故障使设备损失更大。按你说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不是电源线接错的话,一定是变频器内部短路造成的。这类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很容易判断。如测量也未发现问题,为保险起见我建议你按以下步骤做。1、先检查空气开关跳闸后的情况,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可先只送空开。 2、空开送电正常后停电,在空开与变频器3根线之间各串一个100W白炽灯炮,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不接负载。3、送电观察,如果变频器有短路,3个灯泡会明亮,变频器的故障点处会冒烟或有响声,这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因有了灯泡限制了短路电流,最大电流不超过0.4A,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变频器正常,3个灯泡会因变频器充电电流同时闪亮一下后熄灭,变频器的面板会正常显示工作。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如果是5KW以上或几十kw充电的时间会很加长。但区别是无故障时,只是灯亮没有冒火现象。
感谢,学习了

网友H:
按人家说的三相第相都串一个100W灯炮上电。等一下灯炮灭了有显示说明是开关问题。如果一直亮着说明变频器有短路了。
变频器损坏好多都是关电之前是好的。之后一上电就听见变频器有响声空开跳。

网友I:
空开都有火花,电流比较大哦。整流模块可能击穿了。恭喜你,中奖了,呵呵

网友J:
5楼的大哥分析得相当好,值得学习!

网友K:
建议你每一相分别串联两个100W的灯泡。否则连灯泡都要烧了。

网友L(2010-10-08):
赞同4楼的建议和检修方法

网友M(2011-04-10):
你胆真肥,怎么不在上电之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入输出管压降呢?这是常识呀!

网友N:
有异常后不可轻易再试的,切记

网友M:
你会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输出回路吗?
我教你: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黑表笔接P+。红表笔分别接RSTUVW,RST管压降大概为0.5左右,UVW分别为0.4左右,然后再用红表笔接P-,黑表笔分别接RSTUVW,如果哪一相为无穷大则说明模块断路,如果为0.0,则说明短路。
你一合闸变频器和空开都冒火,说明是变频器输入侧短路了,要么就是你线接错了。
都冒火了你还敢再送电?那你真牛!

网友O(2011-07-07):
先大致上判断模块是好的~~!用红笔接P黑笔接RST在反过来黑笔接N红接RST看阻值是否都一样~~!一样的话整流正常~~!如果有调压器最好用调压器做电源慢慢上调~~!有短路的话调压器很难调上去起到保护的作用~~!一般遇到冒烟或响声的是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P:
你把变频器输出电机端子线拆掉,在合闸,在跳,变频器有问题,不调,电机这段有问题。

网友Q:
应该先检查,没问题后再上电。

网友R:
绝对是内部强电部分电路短路了

网友S:
学到东西了

网友T:
应该先量一下开关电源和IGBT好坏

网友U(2011-12-13):
应该是变频器整流模块故障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已经发生开关和变频器已经发生冒火和跳闸在未查清问题前不可贸然再送电,因为那样会扩大故障使设备损失更大。按你说的情况,我认为如果不是电源线接错的话,一定是变频器内部短路造成的。这类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很容易判断。如测量也未发现问题,为保险起见我建议你按以下步骤做。1、先检查空气开关跳闸后的情况,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可先只送空开。 2、空开送电正常后停电,在空开与变频器3根线之间各串一个100W白炽灯炮,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不接负载。3、送电观察,如果变频器有短路,3个灯泡会明亮,变频器的故障点处会冒烟或有响声,这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因有了灯泡限制了短路电流,最大电流不超过0.4A,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变频器正常,3个灯泡会因变频器充电电流同时闪亮一下后熄灭,变频器的面板会正常显示工作。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如果是5KW以上或几十kw充电的时间会很加长。但区别是无故障时,只是灯亮没有冒火现象。

这个办法是非常专业的表现!

网友V:
把机器修坏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别伤到人就行,但是就送一次就可以了,都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还敢二次送电,这有点不合情理了。

网友W:
首先楼主有没有弄清楚变频器的电压等级是否与实际的电压相同呢,如果楼主用的三相220V变频器,电源又是三相380V。那么一上电就是你上面所表达的后果了,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再来怀疑变频器内部短路的问题。

网友X:
工控网真的是高手云集啊~

网友Y:
我碰到过接钱端的下面是铁的。就是我们接钱用的铜接头与外壳短路的。一上电就放炮。

网友Z(2012-07-17):
学习一下,长了不少经验

网友AA(2013-07-02):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建议和送电检查方法!
我说的可以再送电试试,是在楼主做了基本检检查后,才可以进行的."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端的电阻,显示是10几兆欧,输出端电阻无穷大。"
不知道有无短路,就莽撞送电,是要不得的!
送电时采取相关的安全或限流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才叫去全面,又学到了

网友AB(2017-01-06):
回复 网友E:
我这有模块 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