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用

楼主(2009-12-3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45KW的电机,应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怎么运用,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首先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功率,第二要根据负载的特点设定合适的参数。

网友B:
这电机是用于什么场合的?
通常变频器可以选择比电机大一级的

网友C:
呵呵;只有一个功率是没法选型的;

楼主:
我是用在风机上的,大家详谈一下!

网友D:
普通风机直接按照功率选择相应的风机泵变频器就可以,比如AB的400系列,ABB的510系列等等,还要考虑按照面板的需求,是否不愿远程安装面板。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E:
选台达的吧,有那种风机变频,我们厂风机就是用的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