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12-30):
电机上带着3跟相线,没开电源 为什么用摇表摇电机是否烧坏测不出来啊  拆掉引线  电机是没事的 带上摇就是短路的  想问下着是什么原因    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A:
用摇表只能测量线圈对地是否短路,不能测量线圈匝间短路,也不能用摇表测量电机相间短路,因为电机的绕组电阻很小。

网友B:
你呀接上连片只能测电机接地不,不能测相间绝缘。要测相间就的把连片拆了。

楼主:
就是测对地电阻啊  也很小的  不知道为什么   呵呵  谢谢了

就是摇的时候电机为什么不能带上那3跟电源线

网友C:
电源线路有接地的

网友D:
线路或开关对地绝缘不好

网友E:
测电机是否烧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测线圈电阻。
再测一下接线点与壳体是否导通。
测第二个没多少意义,一般第二个如果不对的话,第一个肯定不行了。

网友F:
楼主你得说明白,你的电动机是何种启动方式,也就是说电动机电源线是接在哪上了,假如有软起动那就摇不住。否则带着电源线摇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能否说的具体点,是从接触器下口摇的吗?是不是你的接触器自保线从主接点下口取的。通过自保线、停车按钮、接触器线圈到地。所以对地短路了。

网友H:
你检查一下线路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