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T与C

楼主(2009-12-30):
小的刚接触PLC少懂一点梯形图但是不知三菱T与C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即在取值,累计,计数或计时清空等方面请师傅赐教

网友A:
参考三菱FX系列PLC编成手册。

网友B:
T有非累计的计时,前面条件不成立了,计时就断开,下次接通时要重新计时
T如果是累计的,断开后再接通,会继续计时
C要用指令清零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图片:
以上是定时器的使用,计数器的等我有空再给你找找。另外,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D:
参阅三菱FX系列PLC编成手册

网友E:
一般情况T用于时间计时较多,C用于计数。

网友F(2010-02-12):
T计时
T非累计时型由驱动决定其计时状态,驱动条件成立时开始计时,驱动条件不成立就复位;累计型在驱动条件成立时计时,驱动条件不成立时停止计时,由复位指令复位;
C计数,条件成立时计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