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GP2600T与S7-300/400以太网通讯范例(附测试程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测试通讯,有问题及时交流。谢谢!

GP2600T程序如下:

PLC程序如下:

感谢PFC XGD.

楼主:
PLC程序里的设置步骤比较多,分步截图解释如下:

1).设置硬件组态,加入以太网模块。
如图:

楼主:
2)设置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

楼主:
3)点击新建,进入 Network,点击OK即可。

楼主:
4)就会出现一个Ethernet(1).

楼主:
5)回到硬件组态窗口,选择Configure Network进入网络配置窗口。

楼主:
6)进入网络配置窗口,选择Other station,加入一个新的Other station(1)。

楼主:
7) 选择Other station后,点击右健选择Object Properties.

楼主:
8)进入Properties-Other station,选择Interfaces,点击NEW。

楼主:
9)新增Industrial Ethernet。

楼主:
10)设置GP2600T的IP地址,和网络,点击OK。

楼主:
11)选择CPU,点击右健选择Insert New Connection。

楼主:
12)选择Unspecified,Type选择TCP connection。

楼主:
13)点击OK,选择Options/Fetch passive。

楼主:
14)选择Addresses,设置IP地址和端口号。

楼主:
15)再选择CPU,点击右健选择Insert New Connection。

楼主:
16)选择Unspecified,Type选择TCP connection。

楼主:
17)点击OK,选择Options/Write passive。

楼主:
18) 选择Addresses,设置IP地址和端口号。

楼主:
19)最后完成后,会在下方出现两个TCP connection。

楼主:
最后上传GP设置:

网友A(2012-03-24):
楼主有木GP2600系列的画面编辑程序教程,我是刚学者遇到很多困难,例如:1、一个触摸屏出现两个PLC地址,例如:PLC1的D1005,PLC2的D1005,那在GP2600系列中的变量地址是怎样区别D1005是属于哪台PLC的地址?2、为什么在GP2600系列中的图库很少,连罐体、电机….都没有??而且在利用图像转换的时候图像会失真,是怎么回事?我选择了256色也是一样。  3、怎样调用窗口画面?....等等!

楼主:
什么PLC
一般按照栈号区分,不会乱的。

网友A:
三菱PLC
设备/PLC机型(扩展串行I/F)选择的是MITSUBISHI ELECTRIC CORP和MITSUBISHI MELSEC-q(ETHER),扩展SIO类型(串行I/F)选择Exend SIO Script,我试了好像不能设置两个PLC的地址,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不错!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