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0):
[upload=jpg]upl控制原理:
          当同时按下启动按钮X0,X1时Y0动作,延时60天自动停止(因为电动机工作环境恶劣所以需要维护)
      当同时按下x2,x3按钮C0复位,Y0重启
请高手看看这个梯形图对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非常感谢!
另外小弟是个新手请问T与C的取值范围是几,,当C1达到2880次会自动归零吗也就是C0在第2881次时会自动记成是1吗?C0在什么条件下会将记数清空呢?"RST C0"这条指令有必要加吗?还有SET 与RST是配合使用还是可以独立使用啊?oadImages7/eddada22bd5fadc91ad4d455d48cbfaf.jpg[/upload]

楼主:
控制原理:
          当同时按下启动按钮X0,X1时Y0动作,延时60天自动停止(因为电动机工作环境恶劣所以需要维护)
      当同时按下x2,x3按钮C0复位,Y0重启
请高手看看这个梯形图对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
非常感谢!
另外小弟是个新手请问T与C的取值范围是几,,当C1达到2880次会自动归零吗也就是C0在第2881次时会自动记成是1吗?C0在什么条件下会将记数清空呢?"RST C0"这条指令有必要加吗?还有SET 与RST是配合使用还是可以独立使用啊?

网友A:
通过基数实现长时间计时,上面的程序是可以的
计数到了会停止Y0输出并复位C0,以后再次启动是会从0开始计数的
计数器是要用RST复位的
置位和复位最好要配合使用

网友B:
如果是要定时检修,机器只能是以检修报警输出,而不是按时间停机。写程序检,而是按工件时数,也不是按多少天来进行。按多少天来进行的,只能是年检,或者三年检等。
上面的程序,基本上不可行的。因为你的时间上来说,不可能一天不关机。所以说只要你不开机到一整天,那就是不算的了。
我建议采用集算式控制方式,按每分钟累加。这样时间比较准确。也可以按年月日方式。也可以按计数方式。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只是看你怎么去做了。

网友C:
用一个智能数显计时器加一个报警器就ok,总共100元左右。hb72j型就可以。
这种计时器具有累加功能,断电停止计时,通电累加计时。

网友D:
三菱的PLC里有日期控制的D寄存器,是多少记不得了,你可以看一看。年月日时分秒都有,设定好做个比较就可以了,在PLC断电的情况下时间也是会走的。时间长了虽然有一点点误差应该还是可以用啦,比你的那个想法感觉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