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两张图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12-30):
大家看最后一张是一个普通的施施耐德空气开关,那么你们在做电气图时,这样的空气开关的符号你们都是怎么画的呢?用第一种画法,还是第二种画法?为什么?他们各表示的什么意思?

楼主:
大家看这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表示的是不是一种断路器?不是的话,第一种表示的是什么断路器?第二种表示的是什么断路器?

网友A:
第一种带辅助触点,主要用在机床控制中。第二种不带辅助触点,用在一般的配电线路中。

楼主:
回复3楼。这个我是明白的,你有可能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两张图的画法是表示一种断路器吗?断开方式都一样吗?第一张图的表示断开形式是什么?电流热保护吗?第二张图表示的断开方式是什么呢?什么方式断开呢?有限流功能吗?

网友B:
电流过载保护肯定有,第一个应该是2.5-4可调,第二个4A不可调。是不是带有热保护,要根据型号查元件是否具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回复楼主,图上画的不是同一种断路器
如果用施耐德的型号来区分,
第一张图是GV2系列,热磁脱扣,就是在负载热过载或者短路时都能够断开负载,
配GV-AE11辅助触头,
第二张图是C65N系列 ,只有过载保护

网友A:
上面的是带最大热/电流保护和最小电压保护的断路器,下面是带电磁/热保护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

网友D:
这两张图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示的是2个不同断路器。

楼主:
大家再看这两个断路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
还有就是C65N系列的断路器应该用哪种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