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

楼主(2009-12-31):
各位大侠!!
   新年好!!
 请问大大侠们哪里有三菱变频器:FR-F440-22K   和    FR-Z240-4.0K-FR的使用说明书下裁,显示板:FR-PU01E的使用说明下裁....
                    急!!!
    先谢谢各位了。。!!!
              如果有请发到waveyc@126.com
                         QQ:496214906

网友A:
老型号了,不知道这说明书好不好找

网友B:
说句废话,我有现实版的FR_E500使用手册

楼主:
是呀,,很老的型号了,,开机就出现E.C03的显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又没有参数表可以看。。
我试了一下参数只能到Pr.0~Pr.09 以后的就不就不行了。

网友B:
是E.OC3吧,老大,故障为减速中过电流断路,原因有3个,1是减速时间设定太小,PR.8是减速时间2是输出端是否短路,接地。3是机械制动是否过早,如果有的话

楼主:
是4楼说的E.OC3,不好意思。,我的现象:开机没有一点动静(一开机就出E.OC3)。2我已断开负裁试过还是没有反映。。。。怎么回事。。。。

网友B:
你断开负载变频器没反馈信号,当然没动静了,换掉连接电机的电缆吧,检查电机有没问题,特别是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