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我用两台两相步进电机,一台是在电机头那里做了一个轮子下面还有一个轮子一起压着线材走,另一台电机呢,是带丝杆走。
现在有个问题,前面的电机将线材带出来以后呢,丝杆上有个气缸夹着线材,两台步进电机要速度相同的走一个距离,怎样做才可以保证两台电机的速度相同或者接近?有没有哪位师傅做过?先谢谢了。
步进电机是两相电机1.8度
轮子的直径是9.8mm
丝杆的螺距10mm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机械设计出了问题,机械设计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个同步关系的,很显然是机电分家的结果。如果是机电一体设计的,就不会出现这种难弄的结局了。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动作,要达到同步状态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没有见到你做的是什么机器。如果要丝杆带线走,为什么不把线那边做一个张力控制,这样就不用步进电机来送线了。

楼主:
这只是打个比方,实际的情况又不太相同。总之啦,看有没哪位做过类似的东西,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h嘿嘿,发个图看看,学习学习

楼主:
不是吧,不过呢过完元旦就要做了,如果没人回复这个问题的话,我做好后就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