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ogix 5000 安装

楼主(2009-12-31):
RSLogix 5000 (V15.02及以下版本)安装时提示出错:“RSLogix 5000 Enterprise Series setup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如附件截图所示。请各位大虾支招,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操作系统是Ghost版本时时常发生这种杯具~~~

楼主:
回复楼上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的,还真不是ghost版本的,同事跟我一样的系统(同个系统盘安装),他的RSLogix 5000 就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3的,还真不是ghost版本的,同事跟我一样的系统(同个系统盘安装),他的RSLogix 5000 就可以正常安装!

15.02对应的操作系统是SP2的,所以,如果您说与同事的配置完全一样,您需要怀疑一下RP问题了。

网友B:
我的系统就是GHOST的,XPSP3的,也没有问题,建议你把系统格了, 不要装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C:
把所有的分区都格式化了,

网友D(2010-03-04):
重新装系统XP专业版的

网友E(2010-07-04):
我曾经碰到过的logix5000的安装问题是因为net framework的版本不对,你查查你的电脑看看吧!

网友F(2010-10-05):
logix5000的安装问题是因为net framework的版本不对!!!

网友G(2010-11-12):
装这个一般用XP SP2系统~我们都是集体改完系统再装这个软件的

网友H(2010-12-17):
请安装.net1.1再执行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