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9-12-31):
我要用到一个时间继电器,,调节时间是要在面板上旋钮或电位器调节,总长度不能大于65。以前用的是SELECTRON的牌子,,有图

网友A:
具体有什么疑问?

网友B:
不是在时间继电器上面调,而是外界电位器调整?

楼主:
2 楼说的对,,是在外界用电位调节时间。图片上用的是1M欧姆的电位器。主要是实现在外界调节的功能。。??
      哪里有买???
  急!!!!
   多谢谢!!!

网友B:
若买不到可以用其他的时间继电器来代替,用电线将电位器的接线引出再外接电位器。

网友C:
你想购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买不到可以用其他的时间继电器来代替,用电线将电位器的接线引出再外接电位器。

网友E:
同意楼上。

楼主:
我也想这样做。。多谢各位!!!1

网友F(2010-02-24):
买其它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好了。象这种带调节的多的是。不用自己用电位器改装的。顺便配套底座一起买了。再按照原先继电器的工作方式重新接下线。这对于普通电工都会的吧。

网友G:
我是买回来自已改的,把电位器移出来放到操作面板上,改变电位器阻值就可以改变延时的时间。最好是买外移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