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S7-200离线编程后每次下载时都要停止PLC运行,有时现场是不允许停机,这时就不能采用离线编程,而要采用在线编程。
S7-200支持在线编程功能,但很多使用者并不清楚如何使用。
首先,打开程序的项目文件,然后点“调试”菜单下的“RUN(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项,系统会提示你保存已打开的项目并将PLC内部的程序上载。上载结束后系统就进入在线编程状态。
与离线编程唯一的区别是,鼠标指针带有一个PLC图标。
在线编程方式下程序的编程修改与离线编程完全相同。程序修改后点下载图标,下载程序,系统自动将程序块下载到PLC中,下载完成后将新下载程序替代原PLC内程序。不再需要停止PLC运行。
在线编程的程序也可以通过保存操作保存到项目文件中。
由于是先下载再覆盖原程序,所以在线编程需要占用PLC内部的一部分空间。如果此空间通过参数设置被释放做存贮程序数据使用,则无法使用在线编程功能。

网友A:
我看就是变频器与PLC接时,更换变频器后还要,停电--送电重新写入才实现变频的个站点的认定,

网友B:
200就是在线编程做的不好。“由于是先下载再覆盖原程序,所以在线编程需要占用PLC内部的一部分空间。如果此空间通过参数设置被释放做存贮程序数据使用,则无法使用在线编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