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请教 各位高人    如何有序触发
                                                            细节我就省略 ...设计 X0 闭合 会分别触发 Y0 Y1 Y2   现在X0 每隔一秒 就会闭合一 次,我想请教如何实现 例如  当X0 闭合 触发了Y0 T1开始计时  一秒后X0再次闭合 因为T1还在运作  我需要触发Y1  T2 计时  一秒后 X0再次触发 T1 T2 还在运作 ,于是就触发 Y2  T3运作  当下一秒 X0再闭合  再次触发 Y0  ....  请问 如何实现这种方法呢 ....请赐教 谢谢....
----||--------
  (X0)

-----||------(T1 K30)
  (Y0)

-----||------(T2 K30)
  (Y1)

-----||-----(T3 K30)
  (Y2)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只是你说的不是很清楚最后Y0哪!

楼主:
楼上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最后那个Y0的意思是  T1已经运行完了并处于等待触发状态

希望能够帮助....谢谢

网友A:
X0下降沿动作,这个程序应该可以吧,不过你的这个延时是3秒,如果你真是1秒按一次看样子Y0Y1Y2都会常亮吧,如果把延时改短点,可以看到效果。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感谢 楼上帮助 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