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个SEW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吗

楼主(2009-12-31):
我想下载本手册学习一下,但是看不出这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大家帮忙看一下,顺便问一下,这个变频器的说明说明书,你们有吗?

网友A:
型号不是在图片上写着吗。在工控网上有下载。

楼主:
是MCO7B系列的变频器,但是网上找不到啊。哪里有这个变频器手册下载呢?

网友B:
没有注意过,你自己查查看看

网友C:
SEW变频器没用过,减速机电机倒是用的挺多

网友B(2010-01-30):
上面写的型号很清楚啊,

网友D:
没遇见过

网友E(2010-03-01):
MOVITRAC07B0110-5A3-4-00
描述:11KW变频器,只可以开环运行。可以通过扩展接口实现总线控制。

网友F:
MCO7B系列的变频器
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G(2011-09-19):
MOVITRAC07B0110-5A3-4-00
我也没找到

网友H(2011-11-06):
我有,已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