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31):
有不少液压设备丢失液压图纸,阀多板式连接,维修起来有难度,请高人指教:能否通过硬件判断出液压原理来。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不要图纸的。看元件基本上就知道其工作原理

网友B:
关键看故障现象。

网友C:
一般来说你线  先看一下原理在修就能。

网友A:
记得我修了一台最不好修的油压弯管机,双泵供油系统。故障状态就是有一个弯管臂没力。我也是修油压机时间没是很久,经验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台机是从台湾来的一台旧机,在台湾时就坏了,一直没有修好。中间也来了好几个台湾的工程师也没有修好,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里。我在没事的时候就去捉摸这台机,真的是把什么都换过了,这台机还是不好。把油路图画了又画。也没有找到什么突破口。这样差不多搞了半年多时间。中间换了油泵,换了油封,换了顺序阀等均不行,基本上是查不出什么原因了。有一天我又画这台机的油路图,把一个换向阀画错了一个通道。我发现后就灵感来了,这是不是阀装错了呢?我马上去查换向阀,果然不错,一个换向阀由O型装上了M型的,而阀上的铭牌却是O型的。原来是台湾的机修工把O型阀换成了M型阀,而铭牌却没有换。
所以油压机,看起来虽说是简单,顺着管道走就是了,但真正出了故障却是很不好修的。在更换元件的时候一定要搞明白通道才可以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