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01):
我想用一个普通的芯片做编码,,,用二根线传送信号,,,然后异地解码采启信号,,,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六个固定的信号也可以,,但是传送只能是一个二芯的线,,,最好这个芯片是常规,的,,,不用单片机开发,,,简单的说是这里六只开关,通过二芯线传送信号,解码后分别控制六个用电器,功能只有开关动作,,,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现在存的这样的芯片,请教各位大师傅帮帮忙,告知,,,,,,,,,,,,,,,,,,,,,,多谢多谢

网友A:
有很多编码解码芯片都能实现,就像电视遥控器那样的.
简单的如pt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