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1):
我单位用的是220伏的单项卷帘门电机。两个卷帘门联动(里侧上升外侧下降反之里侧下降外侧上升)用一个手盒控制
求助电机的电路图和接线图???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是用一个电机还是两个,有限位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