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0-01-01):
请教各位在三菱PLC里面哪些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我不是好了解,各位PLC专家可以详细帮我分析下吗谢谢在些祝大家在新一年新一天开始~~~

网友A:
还是先看一下编程手册吧,手册可以从三菱官网上面下载。

楼主:
三菱PLC编程手册我都看过啦不过就是分不清啊可以帮我分析下吗

网友A:
这上面有哪些不懂?

网友B:
这是我的帖子当中的一个附件,相信对你有帮助,看看吧,或者找一本初级教程。有问题大家讨论。
这是第三讲,三菱PLC的编程元件介绍,对于初学者来说或许枯燥,觉得并不重要,但资深人士会从第二讲开始认真研究,所谓“知己知彼,战无不胜”。“要学好PLC,那么你就要重视你研究的对象,很多初级教程上,对这两部分都是一笔带过,做一个简略交代,但到后来,大家在编程时都是在回归到起点上认真研究,相信会对你有启发。
   因此,推荐阅读第二、第三讲后去下载三菱的FX1S、FX1N、FX2N、FX3U或者Q系列PLC
的使用手册,再下载三菱电机公司《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进行学习。
   (买实体版本的较贵,单位里有更好。)

网友C:
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这些进制在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时候会提到的

网友D:
呵呵;看一下单片机的书,最前面一般也有讲进制转换的;

网友E:
在PLC内部,数据最终都是以二进制存储的

网友F:
这个还是建议你复习一下数学,或者数字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三菱FX系列PLC的七段译码指令 SEGD指令和驱动7段数码管的指令为SEGL有什么区别???两个可不可交换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