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1):
市面上通常的进口品牌的PLC,加()密过后的密文都是存放在X个寄存器内,而在通信中,只要密()文正确,则上下端之间就可以进行通信了。而存在密码,那么一些读密()码的软件就可以通过读取其存放的寄存器的值来破()解了。 虽然,目前大多的PLC厂家的编程协议是不公开的,不知道通信协议就没办法进行破()解,但是只要是要通信的,协议总是可能被破()解的。 而协议被破()解后,再破()解读取程序的密码,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

而国内一些厂家的加密方式就不同了,国人在这方面的保护应该来说做得更好。 以力德PLC来说,由于它的加密方式同国外的PLC有本质上的不同,它的加密方式并不是用一个密码来进行加密, 它不存在密码,所以不存在会破()解的问题了。 这样的加密方式一旦选择,则连操作者本身都无法再次读取上来。

就好比是WINDOWS系统中,将一个文件设置为只读,则就不可被写入了的道理一样。 力德PLC的程序一旦选择加密,就相当于设置为只写,而不可读。而且从程序的系统层面来说,它被设置为只可写不可读之后并不提供被读的通道,所以它不可能被读取上来。

这种的加密的模式加密之后,操作者想要更改程序的话,也只能先清除PLC中的源程序然后再重新进行更改好的程序的下载操作了。

现在大家编程通常也都是会存档在自己的电脑中,所以这种的加密方式,对编程人员在使用上来说,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对于他们做出来的程序是一种很有力的保护。

网友A:
能不能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不要泛泛而谈。

网友B:
这种方法真不错。

网友C:
我用松下FPX的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己经批量装机了。我完全可以去下载和并且安装到别的机器里面,但是我保证你装一台机坏一台机,而这个程序我装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我那里的电工还给我装坏了一台PLC,气得没有办法,最后这个PLC只有返回去重新刷板。
有些程序如果你不懂得别人是怎么装进去,你很可能会出麻烦。
在装第一台机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知道会出现这个不能装机运行的情况,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把一些程序写好后装机,然后在PLC运行正常后,把一些东西删掉,这样你就是下载后也用不了。如果要用这个程序,必须把我删掉的那些补写进去才可以。不敢说非得要高手才可以用,但如果你的技术差了一点,还真有点头大的。

网友D:
这样一搞比价密码还好。

网友E:
这样就不能联机调试了阿?

网友F:
高手 的手法还真多。佩服。

网友G:
请教PLC在运行之后有什么指令去删除里面的一些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