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y指令 用法

楼主(2010-01-01):
请教 本人在用GX Simulator6-C 仿真 plsy指令 但是每次都 提示 未支持指令
进行测试就出现----(PLSY K1000 D0 Y000)
0 OFF
就卡在这里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还有运用plsy指令 需要注意的地方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这个指令是不能仿真的,软件不支持这个指令仿真

网友B:
2楼说的对。

楼主:
哦哦 ..原来这样 谢谢赐教

网友C:
不但这个指令不行,很多高速指令都不行的,你可以到三菱的管网下个仿真软件的手册看看。

网友D:
呵呵;这个只能用真的PLC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