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故障

楼主(2010-01-02):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CPU314-2DP和单个EM277通讯正常,和单个IM153-1通讯也正常。但是300做主站,同时和它们俩个通 就会出现故障,IM153-1 BF灯亮,但EM277通讯正常,硬件组太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我想问下各位大虾300是如何轮循这俩个DP从站,需要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去轮循?小弟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建议你查一下终端电阻有没有问题

楼主:
DP
我电阻全选择了关,距离很短,而且IM153的电阻我选择了开也还是不行,中间是EM277 故障还是红的,先非常谢谢了。

网友B:
在300中要组态277的v区地址,也许是地址访问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