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变频器停止运行后,面板出现P----的信息,变频器就不能再启动了,必须重新上电。
手册上也查不到P----的说明,有没有大侠给讲解一下?

网友A:
换个面板试试;

楼主:
面板坏了,会影响变频器工作吗?
如果这样,把面板拿掉变频器是不是就能正常了?

网友B:
估计是面板与变频器连接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C:
应该是面板有故障,换个好的试试,有的变频器临时可以不用面板,照常运行

网友D:
在西门子变频器中表明变频器正忙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