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我的MP377 15寸触摸屏死机了,原因不明,有点像电脑、手机一样的死机。
难道触摸屏真的能死机吗?

网友A:
有可能会出现死机现象。

MP377应该是Win CE系统。

死机的话请检查程序及与PLC的通讯连接;如果是硬件问题请联系供应商。

网友B:
有时触摸屏和PLC链接断开后再操作会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C:
有操作系统就存在死机的可能。

网友D:
有死机的可能

网友E:
有死机的可能,我遇到过,不过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