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ABB400变频器故障
   我厂的Abb400变频器在运行中经常出现FL1故障,变频器用了10年了,有好几台都是这个故障。修过几次,用上一段,又出
不知什么原因,电机,电机线都用摇表摇过没问题,请各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变频器一般也就10年多点的寿命,该换新的了。
有个参数是管这个的。你查一下手册。

楼主:
有高手吗,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需要解答联系我 qq:115743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