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那位仁兄知道
有一台机器有两个调试线圈磁场大小的电器
但是有一个输出调到77以上时会影响该机器的一个电机转动(会变得电机的轴伸缩不定)
先谢谢那!

网友A:
什么意思,,有图吗

网友B:
检查电机轴承的轴向

网友C:
最好是弄张图上来

网友D:
电机轴承不是跑内圆就是跑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