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能否同时控制俩台欧姆龙伺服电机同时动作

楼主(2010-01-02):
如题

网友A:
可以;注意是否有插补;

网友B:
如果只是同时输出那没问题,如果是查补,很多小型PLC主机是做不了的

楼主:
当执行控制输入〝EN〞=1 时,如 Ps0~3 没有被其它 FUN140 指令占用(Ps0=M1992,
Ps1=M1993,Ps2=M1994,Ps3=M1995 的状态为 ON),则由下一步定位点开始执行(如
果已到最后一步,则重新由第 1 步开始执行);如果 Ps0~3 被其它 FUN140 指令占用
(Ps0=M1992,Ps1=M1993,Ps2=M1994,Ps3=M1995 的状态为 OFF),则等占用的
FUN140 释出控制权,Pulse)输出权 是不是可理解为FUN140 指令不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它是仿三菱的吧?如果只是同时输出,三菱是有这功能的

网友D:
你好,永宏可以做到同时输出的,同时可以做直线插补,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E(2010-09-01):
永宏最多能控制4路脉冲输出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执行控制输入〝EN〞=1 时,如 Ps0~3 没有被其它 FUN140 指令占用(Ps0=M1992,
Ps1=M1993,Ps2=M1994,Ps3=M1995 的状态为 ON),则由下一步定位点开始执行(如
果已到最后一步,则重新由第 1 步开始执行);如果 Ps0~3 被其它 FUN140 指令占用
(Ps0=M1992,Ps1=M1993,Ps2=M1994,Ps3=M1995 的状态为 OFF),则等占用的
FUN140 释出控制权,Pulse)输出权 是不是可理解为FUN140 指令不可以同时使用
这个是当然,对于同一轴来说,同时多条指令输出,让PLC如何执行

网友G(2010-11-19):
好像没问题,如果用插补的话有的型号是可以同时控制4台的

网友H(2011-03-09):
没有问题的,永宏的最多可以控制4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