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电磁铁上3组电感线圈的方向是否一致?

楼主(2010-01-02):
这是一个电磁铁,上面有三组线圈,380V,星形接法,我在第一次接的时候,开始试验没问题,然后离去,之后就很快烧坏了2组。
之后,又重新买了3组线圈,回想以前烧坏的原因,可能是我三组线圈,在接的时候没有分头和尾。
想请问各位师傅,三组线圈的头尾是一致呢?还是两边上的线圈头尾一致,中间相反呢?
我看书上变压器的接法,好像是头尾一致。可我感觉磁通应该形成环绕才不会产生涡流发热。
实在不懂,求那位师傅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原理和接线与三相变压器的初级一样的。不能接错。

网友B:
我的想发和上楼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师傅指点!

网友C:
电感线圈的异名端连在一起电感量会增加也就是说磁场强度会增大

网友D:
原理和接线与三相变压器的初级一样的

网友E:
头尾一致,与普通YY接法的变压器一致

网友F:
头尾一致,与普通YY接法的变压器一致,试试看吧

网友G:
电流方向是三个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