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我在现场调试水头流量效率仪表是流量的测量用到了sailsors的SEP微差压传感器,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

两线制  24V 电源供电

1.由于设计原因 安装是低压侧比高压的高2米左右,而我想测的是同一水平面的由流速引起的压差,请问这个有影响么?

2.接通电源线后微差压传感器显示不正常 ,测了下电源23V,电阻810欧姆, 请问是传感器坏了么?

3.与水头流量效率仪表连接后册的电流1.36mA,  我需要4-20mA的电流 ,仪表无显示, 是因为电流小的原因吗?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这个需要校准的

网友B:
传感器正常的话是输出4-20mA,那就是你的传感器坏掉了。

网友C:
要负迁移了,负压高于正压了,所以电流小于4ma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答 还有个问题 电流小与4mA就没显示了么 是不是应该还显示为0啊?
再有 电流超过20mA的话 是一直显示满量程吗?

网友D:
流量变送器的取压点应保持同一高度,等此问题解决后再研究其它的问题

网友E(2010-11-16):
先用275手操器对变送器校准,不行的话你把正压侧和负压侧反接一下试试,如果仪表有读数,那么你安装的方法应该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