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一个16安的空气开关,单开!出线端接了80盏20W的日光灯,同时开起日光灯,过3分钟这样空气开关就会跳,现在换上了32安的空气开关就不会跳了,请问大家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空开应该不小啊,你看一下有多少电流。我看你的空开选的不对。是C型还是D型啊?

网友B:
你那16安的空气开关是水货吧

网友C:
是不是电感式日关灯啊?

网友D:
先量一下实际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量一下实际的电流有多大
对,追根溯源

网友F:
估计应该是空气开关的质量问题

网友G:
用钳形表 测量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H:
按你说的80个20W的日光灯,就是电感式镇流器算电流是2400W,10个多电流,不应该跳闸,原因有2,一是空气开关质量问题,二是开关端子没有拧紧过电流时发热引起跳闸的。

网友I:
你控制的日光灯是不是太多了点

网友J:
没有经验,看起来,似乎16A空气开关应当够。
按楼上各位的意见,可测一下电流、或接线有否松动,或换一个同规格的开关试试看。

网友K:
1:开关质量不好。
2:开关进出接线松动,产生热量使开关跳闸。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开关质量不好。
2:开关进出接线松动,产生热量使开关跳闸。

网友M:
毫无疑问,垃圾开关。

如果是我的话,这样的负载我最少配32的才敢用。

网友N:
看来应该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O:
先测测电流吧。

网友P:
80盏20W的日光灯的电流约15A,再加上其它因素……

网友Q:
我个人觉得是开关选小了

网友R:
空气开关质量问题,日光灯这种感性负载的电流计算复杂,一般粗算:功除以电压再乘以2倍。

网友S:
呵呵,参与的人不少,没一个人回答的准确,电工确实难干!?

网友T:
功率因数低,实际电流比较大。

楼主:
瓦数就那么大啊! 开关是施耐德牌的!还是不错的,我也被搞蒙了!要电流表量的话肯定不会超过16安的

网友U:
是日光灯启动时候的电流比较大。你的线应该有点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