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01-02):
交流电子光管支架如何改成直流呢

网友A:
不用改,加上310V直流电压即可。但我没试过。它内部本身就是将220VAC整流后才工作的。

网友B:
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完全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使用,电感式镇流器不能用,我在我们变电所就是利用直流电源安装了一套应急照明电路,使用12只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已使用2年多了,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C: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改,有改过的介绍一下嘛,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D:
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完全可以用在直流电路中使用,电感式镇流器不能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F:
电子镇流器可以直接加310伏直流电可以用,电感试镇流器不能用。

网友G:
原来如此,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