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手

楼主(2010-01-02):
三菱plc中那些应用指令比较常用,以其 其用法
谢谢!!

网友A:
这怎么说,那么多指令,有的却是是很难用到,常用到哪些也要根据你的实际的机器来看
至于用法,每个指令的用法在编程手册中都有介绍的,你可以先看,如果有不明白的,再来这讨论

网友B:
这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C:
应该这些最常用:常开、常闭触点,上升沿、下降沿,输出线圈,定时器,计数器,比较指令

网友D:
这与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逻辑指令会很常用.还有数据的处理指令呀.具体的指令,你最好看一下程序,这样心中有数了.当然我认为你最好把所有指令都看一遍,这样用的时候,也方便.

网友E:
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C:
对,还有个传送指令,特别有用

网友C:
对,还有个传送指令,特别有用
电脑刚才死机发重了,不好意思

网友F:
呵呵,这个问题真是不好回答啊。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