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设计

楼主(2010-01-03):
请问各位能用一个PLC来设计一个电子时钟吗?时间用六个八段吗显示。

网友A:
你具体要怎么设计呢
PLC内部就有时钟的,可以用这个内部时钟,然后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B:
呵呵;你数管码带不带译码?用的输出点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学习一下可以,但是没实用价值!

网友D:
是啊,用PLC来写时间显示的时钟程序可以做到,可是占用的输出端子不少,而且编程麻烦,好像意义不大。

网友E:
如果精度你能接受,没问题的

网友F:
用一个显示模块不就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