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没有串口如何与PLC通讯,把程序写入PLC.还有监控什么呢.

网友A:
用USB转串口或用PCI卡转串口。

网友B:
用USB转串口

网友C:
USB转RS232线买条。

网友D:
最好用PCI卡转串口

楼主:
PCI转串口笔记本能用吗,
先用个USB 的吧

网友A:
PCI转串口效果要好于USB转串口。

网友E:
现在有直接就是USB口的适配器  你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F:
楼上的说的对  去买吧

网友G:
现在大多PLC的下载线都有USB口的多花点钱就是了

网友H:
我用的力特的USB转换头,用了两年了。才五六十元。
如果有钱的话,可以直接买线!

网友I:
用於一般的PLC就加多条USB--转RS232的电缆,如果是较特殊的,例如AB公司的PLC转口线或者PCIA卡都不一定行!

网友J:
用usb转串口线

网友K:
如果是USB转232的,一定要试好了再买,有的这个转换线并不是很好用的

网友L:
是的,我前年买了个USB-232的转接头不能通讯开始以为是这根线问题结果去卖家换了好几个都一样不能用,最后换电脑了。

网友D:
我用PCI卡转232,在西门子上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很好用,但是USP就不什么行了

网友M:
呵呵;有的PLC用USB转换的不好连;

网友N:
现在厂家都有usb下载线了,笔记本也可一用pcmia转串口。

网友O:
这个各种各样的口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P:
可以用USB转232,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Q:
有可能的话还是购机的时候选定带有串口的,用USB转串口有时候会比较麻烦或者行不通。

网友R:
用USB转RS232是可以的,可我的驱动盘找不到了,电脑又做了系统,到哪里去下载驱动程序啊。

网友S:
建议第一选择是plc厂家的usb数据线,然后是pcmic口转串口,最后是usb转串口。有的本子有扩展坞或者底座的,那么买个也是不错的选择,就是估计较贵。

网友T:
力特的USB转换头,质量好

网友U:
USB串口的需要驱动很麻烦,还不如把程序写进台机用九针的呢

网友V:
现在出来的台机也没有232接口,麻烦了,还是直接买个USB接口的吧!

网友W:
好的转接头也就100多点。

网友X:
自己可以做USB 转串口板,有兴趣联系QQ:328596275

网友Y:
现在很多通讯转换,到电子市场找找

网友Z:
这种转换的串口好像调试485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AA:
现在都有USB口的了
还要转什么串口

网友AB:
用U口转的性能不稳定,不入用PCI转的好。

网友AC:
有串口最省事。

网友AD:
方法很简单啊
用USB转串口

网友AE:
最好有串口,如果没有,就用USB的原装,用国产的是下策。个人意见

网友AF:
这个要看是什么PLC啦, 目前我知道一般的PLC都可通过PCI转的虚拟串口或是好点的USB转的虚拟串口可下载或调试,但是如果是SIEMENS的S5的老版CPU的话你就别想啦,只能用本本自带的串口进行通讯.

网友Y:
USB可以转换串口啊

网友AG:
用USB转的就可以的

网友AH:
做个转接的,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AI:
用力特的USB转COM口。要正品哦。

网友AJ(2010-03-20):
笔记本有转换卡看笔记本扩展槽接口标准,老的笔记本是PCMIA新的不是。买相应的转换卡最稳定。转1个串口的价格大概100-300之间。

网友AK:
引用 网友G:
现在大多PLC的下载线都有USB口的多花点钱就是了
三菱FX1N配套的要多少钱?还有欧姆龙的什么价格?有三洋的配吗?

网友AL:
转USB的很便宜的

网友AM: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也有RS485转RS232

网友AN(2012-06-29):
USB-RS232//真正的全功能增强型DB9针串口

网上很多USB转RS232的,但大多和电脑串口差别太大,你可看这两个产品:
1.USB2.0转串口 USB-RS232//真正的全功能增强型DB9针串口 PLC

2.USB转RS232/422/485真正全功能增强型光电隔离串口转换器 FT232RL

RS232接口采用高速光耦进行1500V光电隔离,采用DC-DC电源模块将USB端口的+5V电源变换为±12V电源,给RS232端口供电,端口电压为±12V,RS232接口芯片采用的是电脑主板专用的串口芯片GD75232,有非常好的的驱动能力

详情请看:太原市弘宇泰电子有限公司
图图

网友AO(2013-06-28):
回复 网友P: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