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最近我在做一个关于HMI的项目,触摸屏是k-tp178micro,组态软件是wincc flexible2007,遇到了些问题,希望高手耐心指点:
1、k-tp178micro组态是不可以用脚本VBS编辑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2、可否将摄像头摄下的画面编辑到触摸屏界面上,这样我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动态过程,如果可以,方法怎样的呢?如果不可以,改用wincc V6.0组态,不用HMI,那样可否,怎样编辑呢?
谢谢各位指点了,我是刚涉及这方面知识不是很懂,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1、非所有型号都支持脚本功能,对于西门子来说,价低就是低端,低端就应该缺少功能。
2、对于低端产品来说,之所以成为低端就是CPU的档次低,CPU低,就不用考虑视频输入功能了。
3、对于使用Wincc来说,你需要配置视频输入软件来采集视频,然后在Wincc中使用媒体播放器等进行视频播放。

网友B:
你说的型号不支持vb脚本,好像也没有摄像头的接入口。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只能从其他方面来着手了,再次感谢!
现用wincc组态视频输入,视频输入软件具体是什么呢?wincc2007可以组态已有的wma格式视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