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2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03):
在WINCC 6.2 中组态了一个画面,用一个圆的闪耀来表示一台电机的运行。CPU用的是313C。电机运行状态的反馈用的是集成的数字量输入点。但是在监控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电机没有运行的时候,也会出现闪烁画面。一会后就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PLC模块的输入指示灯也没有亮。是通讯的问题吗?

网友A:
WINCC组态变量是,定义刷新周期是多少?这里有时间差。另,你的圆闪烁是用什么变量?可以采用直接组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