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速?

楼主(2010-01-03):
比如:有一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我想测它的转速,通过近接开关测量引入PLC中,这样要在它的轴上安装一类似凸轮一样的装置,这凸起的部分多宽,几个如何计算?如果我要求送去处直线长度50MM,要转多少圈呢?如何做,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我们用过的是加个编码器,然后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来算转速。
如果你的电机带减速的话,在轴上装个近接开关,也可以计,不过你的凸轮做一个口的话,一 圈才计一下,这样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

网友B:
接近开关有一个响应频率,超过了就不行了,大约也就30hz左右吧

网友C:
编码器最适合了

网友D:
如果通过PLC,使用编码器最合适了;
还有一种仪表,放在电机旁边来测速的,手持的。

网友E:
用编码器吧;

网友F:
加个编码器

网友G:
上面这个方案有点复杂了。既然你要得到直线距离50MM,你也可以在直线运动机构上做文章,不过你要配减速机。

网友H:
加编码器

网友I: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你用变频器的频率和电机的转速等,也可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