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前几段时间高压总柜发生爆炸。
几只高压互感器也烧了
当时里面就像是被雷打了一样,烧的一塌糊涂25MM宽18MM厚的铜条烧化了
下面带4台变压器,1250 ,1000.两个800的
发生的时间也不是用电高峰,在早上的7.;50左右。(配电房建起来有4.5年了)

网友A:
不知道,供电局的应该去了吧,他们调查出来什么问题没有啊

网友B:
相间短路

网友C:
肯定是相间短路了。不然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电流能将25MM宽18MM厚的铜条烧化。
估计中性线或是接地出现了问题

网友D:
这么大的破坏力应该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E:
会不会是小动物造成的

网友F:
高压互感器断路造成的

网友G:
应该是短路

网友H:
哈哈我上来冒个泡,应当说是有相间短路。

网友I:
从你说的现像看是相间短路

网友J:
相间短路的可能大。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K:
短路电流才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网友L:
可能是灰尘太多,导致相间击穿,弧光放电造成的。配电柜应定期除尘。

网友M:
高压侧是10KV 吧
有二种可能,一是有相间短路,第二种是有单相接地(非金属性),因为10KV或35KV都是中心点不接地系统,当有间隙性接地时,未接地相电压升高为线电压且产生振荡,在PT等绝缘不良处击穿造成二相短路.

网友N:
高压 多高的电压啊?
是不是产生电弧了,引起爆炸的。

网友O:
我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了,绝缘不够了。人家电业局怎么说啊?

网友P:
短路造成的。

网友Q:
是不是高压总柜过流保护给省了,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供电局来怎么都说就把高压了,就丢给供电所了,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是老款的柜了,配件都找不到
最后去加工电,刨了一根紫铜条,折了一根铜牌,把高压互感器给省了
高压是10KV的

网友R:
只要短路就有弧光,就会发声更大的弧光短路。

网友S:
肯定是进了老鼠或什么小动物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T:
同意2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