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我的电动机到底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这种现象。

网友A:
这要分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两类。机械故障是电机本身机械卡死和负载过载。电气故障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和线圈对地短路以及缺相。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重载启动时间太长了,保险丝选的是否合适。

网友C:
有可能是过载了也有可能是保险丝选小了!

网友D:
保险选择是否合适;绕组是否有故障;机械是否卡住?请仔细检查。

网友E:
先检查电机是否完好。机械是否灵活,如果问题就是保险小了。保险丝额定电流应该是电机电流的  2倍左右。

网友F:
你这样说不清楚啊,是多大的电机,以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你什么都没有说叫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G: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H:
有可能是过载了也有可能是保险丝选小了,看看你的负载更换时是否发生了变化

网友I:
一般缺相、短路、杜转等。

网友J:
如果你的熔丝选用合适的话,那就是缺相、短路、堵转等原因。

网友K:
有可能是过载导致的

网友L:
因为电流太大了,检查一下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有没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电机卡死或负载太大了

网友M:
保险丝接触不好也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