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需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我只知道要注意的是------连接件的螺丝一定要锁紧,机械结构一定要合理。无其它。

网友B:
伺服电机好的话没什么问题,数控机床上不都用的是伺服电机吗,连续高速工作都没问题

网友C:
频率是多少,如果不是太高,对于伺服来说这没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选择合适惯量的电机;

网友F:
频繁到底是多频繁呢?

网友G:
选型合理,伺服适合于频繁正反转的场合。

网友H:
安川伺服能否实现10次/秒的频繁换向?
我想让电机频繁的正反转实现负载的震动,做5Hz的位置正弦运动。如果能当怎样选电机?

楼主:
应该是低惯量的电机,正反转距离在3MM。哪个品牌的伺服电机可以适应这样的动作呢。

网友I(2010-02-21):
连接件的螺丝一定要锁紧,机械结构一定要合理

网友J:
伺服机电选型的时候就有这个参数,就是一分钟可以来回起停多少次的参数。只要在参数范围之内,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