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3):
请问:Alarm.   Always-On.   Status.是什么意思,如何编写?

网友A:
用金山快译看就可以了

网友A:
ALARM---警报
Always-On.---总是通
Status---状况

网友B:
这几个还都是常用的,用一般的翻译软件或工具都能查到;
有些专业词汇需要专业词典;

网友C:
报警,常开和状态....

网友D:
第一个是报警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一直置位,第三个的意思是状态

网友E:
这个也来问呀,有点过分。

网友F(2010-06-27):
与君共勉!